请教各位老师关于电话线通讯的问题,希望各老师指教

楼主(2012-03-25):
最近准备做一个3000米的通讯,不能用光纤和中继,我准备用MSM7512B,或者MC145442.走的不是电话线路,而是专门铺设的双绞线.外有屏蔽层.
请教各位老师,电缆上是否需要加恒流驱动?还是按照MSM7512那样直接把耦合变压器直接挂在双绞线上就可以了?
本人水平有限,问题可能简单,望各位老师不要见笑,还请多指点学生

网友A:
你必须把负载阻抗设计成双绞线的100欧。要不反射信号太严重。干扰信号。

网友B:
既然走专用的双绞线,那么就不需要加恒流驱动。电话的恒流是为了提供电话机的电源用的,用恒流可以对信号的阻抗很大,避免了供电电源对信号的分流作用。至于阻抗问题,能匹配当然更好。不过这里3000米的长度对于1300Hz的信号来说,只有波长的1.3%,信号反射造成的驻波影响也不会严重。所以不必太在意。但从追求完美的角度,只要把变压器的变比调整一下,就可以使阻抗基本匹配,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教,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想到在这里也受到您的照顾。

网友B:
呵呵,我也知道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