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有没有便宜的带追踪的调试器(stm8用)

楼主(2012-03-25):
st-ice,好贵。

楼主:
我在digi-KEY上面查询的是2000美元。太贵了

网友A:
2000美元? 是太贵了

网友B:
st-ice,好贵。
引用 楼主:

LZ已经给出答案了,:lol

网友B:
另外,你要追踪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有os情况下,追踪任务的堆栈使用

网友C:
需要这么贵的吗?在堆栈使用的地方输出一个debug信息就行了.虽然慢点..还可以追踪的.再需要麻烦就上位机搞个debug软件.读一下当时的堆栈信息

网友B:
有一个叫STM-Studio的监视软件,可以实时监测和改变程序中的变量,而且不影响程序的运行时序,LZ可以去看看,虽然因为速度的限制,不能做到实时监测每一步的变化,但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http://www.st.com/internet/evalboard/product/251373.jsp

楼主(2013-10-09):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叫STM-Studio的监视软件,可以实时监测和改变程序中的变量,而且不影响程序的运行时序,LZ可以去看看 ...

下载了,也安装了。不知道怎么用,没看到那里输入c源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