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问题

楼主(2012-03-25):
需要做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听说用D触发器可以实现,
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没这方面的经验,请各位大侠帮忙,提供原理图或是给出必要的提示。
非常感谢~!

网友A:
天啊,不知道楼主听谁说的,此人真乃神也。楼主要找的东西叫H桥,请楼主继续Google

网友B:
对, H 桥正反向控制. 这个电路不复杂, 很多地方常见的资料.

网友C:
D触发器可以实现  :L???

楼主:
真不知道怎么搞的,问出这么糊涂的问题,可能秀逗了。
桥接控制正反转,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我想问的是,控制正反转时需要给桥臂上的管子一个电平信号,
当外部给出一个脉冲时,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锁存这个输出的状态,用这个持续电平来驱动MOS管。
听说用D触发器可以实现,但是我没有数字电路的设计经验,不知道该如何组合能实现~~

网友A:
要考虑三极管截止时候的存储时间,硬件比较复杂,楼主最简单就是找个8脚单片机来做。

网友D:
5# Tfyz 既然你都说锁存啦  那就用锁存器呗  给出信号的时候 将这个信号锁存在锁存器的输出端   74LS244这个就是锁存器啊  我这个仅是建议啊  不知对不对啊

楼主:
要考虑三极管截止时候的存储时间,硬件比较复杂,楼主最简单就是找个8脚单片机来做。
引用 网友A:

对频率要求不高。

网友E:
到网上找H桥电路或用个类似9110(视电机而定)的驱动IC。

网友F:
D触发器+继电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