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2-03-25):
STM32L151,怎么切换到SW状态,释放JTAG占用的那几个引脚为普通IO?

楼主:
菜鸟求助!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A:
真心的表示 不知道。

楼主:
没人理吗?

网友B:
请参考数据手册上的GPIO复用表:

只需把你需要的引脚,重映射到相应的AFIO即可。

比如你要使用PB3的SPI1_SCK功能,那么就需要把PB3重映射到AFIO5即可。

楼主:
谢谢香主!
但是我只是想当一个普通IO口使用啊,没找到映射到普通IO的AFx

楼主:
难道是直接映射到无外设功能的AFx?比如PB4,映射到AF1?

网友B:
想当一个普通IO口使用,请不要配置为复用模式。

JTAG用到的5个端口复位后默认是复用模式,你需要从新配置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香主!

网友C(2013-05-09):
哥们,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能指点指点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能指点指点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这个我好久没研究过这个了,忘差不多了,请研究下香主6楼和9楼的讲解吧。

网友C: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配置中断的时候有点小错误。
STM32F1系列需要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库GPIO示例有JTAG Remap的例子,STM32L系列的直接按正常IO配置即可,不需额外做其他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好久没研究过这个了,忘差不多了,请研究下香主6楼和9楼的讲解吧。 ...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L系列的不需要做额外的配置,昨天我的配置出了点小问题。:handshake

网友E:
应该是把要用的IO口直接配置为推挽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