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驱动IGBT

楼主(2012-03-25):
DSP的3.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

网友A:
别直接驱动啊

网友B:
pwm信号是送给IGBT驱动芯片

网友B:
IGBT被驱动芯片驱动

网友C:
对,通常在驱动芯片前还有隔离芯片

网友C:
比如ISO721等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D:
靠芯片才能完成驱动

网友E:
IR21系列  可以完美驱动

网友F:
555  也可以完美驱动

网友G:
不同的igbt都有不同的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