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受干扰触发,干扰源离开了按键也不能复位?

楼主(2012-03-25):
我们产品测试时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发现按键没触发,但是different的值一直在抖动,如果重新上电就没事了。请问能通过配置它的寄存器,让它在干扰源离开后恢复正常吗?。。。求详解。

网友A:
官网上去建个case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在官网建case是很好的途径

楼主:
怎么建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关于怎么建CASE的问题,我记得这个以前有人教过,找不到原帖了,我又开了个新帖说明,在上面

网友B:
楼上的帖子在这里:关于如何建立case解决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21910

网友D:
试试把噪音的门限改大一些,这样,干扰源离开后,Baseline会随噪音的消失而恢复正常。噪音门限太小,干扰源引起的干扰信号很容易超出,导致Baseline不能更新,就只能重新上电了。
还有也可以试试把AutoReset选项设置成Enable, 强制Baseline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更新,也可以解决。只是这种情况下,不能支持长按键的功能。

楼主:
BASELINE没变化,是RAWCOUNT变的比较厉害。。。有的按键触发回不来了

网友E(2015-01-05):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楼上怎么解决的,给个建议

网友F:
硬复位不可以?

网友E(2015-03-20):
解决了,应该是你的系统电源地浮动太大导致baseline不能不能跟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