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偶有那些?

楼主(2012-03-26):
(无正文)

网友A:
50K并不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你要求的应该是开关边沿比较陡峭的吧?

可以在光耦后面加一级整型电路,以提高沿的陡峭度。

楼主:
就的.要求边沉比较陡峭.我试了TLP251 很不理想.

网友A:
就的.要求边沉比较陡峭.我试了TLP251 很不理想.
引用 楼主:

再高速的光耦也很难做到边沿非常陡峭,看手册上,边沿基本都是斜着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一个逻辑门做一次边沿整型,几毛钱的事情而已。

楼主:
逻辑门做一次边沿整型?用什么门啦?是斯密特逻辑门吗?

网友A:
逻辑门做一次边沿整型?用什么门啦?是斯密特逻辑门吗?
引用 楼主:

你别吓我,这还要再问?

网友B:
6N137

网友C:
6N137常用

网友D:
6N137就是有门的,然后OC

网友E:
市面上量最大的就是6N137了。
如果对线路板面积有要求也可以考虑其它耦合方式的隔离收发器,如ADI的磁耦或TI的电耦。

网友A:
对于50kHZ来说,随便找个光耦都可以的,LZ主要是要求边沿比较陡峭,但这对于光耦来说属于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光的强度有一个连续增加和一个连续降低的过程,所以光耦输出信号的边沿基本都是倾斜的,再高速的光耦也是这样,所以加一级信号整型是基本的常理知识。

用施密特做整型是常见的,例如74HC14等等。

网友F:
50KHz的4脚光藕有没有?要能可靠驱动74H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