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函数,不能理解,求指导。。。

楼主(2012-03-26):
函数功能:从AT24Cxx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 = 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串行数据总线SDA

串行时钟总线SCL

网友A:
软件模拟I2C主机,字节接收函数,发8个时钟,收8个数据位,楼主哪里看不懂?

楼主:
突然间想明白了。。。X没有初始值,当0么?

网友A:
有没有都无所谓,反正会被采样进来的数据覆盖。

楼主:
假如不是0 就错了。。。

网友B:
挺简单的函数啊,

网友C:
当这个函数调用完时,所占用的空间被释放,X也不存在,所以不能返回想要的值。

网友D:
也不加点延时控制一下速度?

网友E:
应该加延时才对啊

网友F:
没有延时

网友G:
1. x 初始化时应该初始化为0,这是个好习惯,也很有必要,有些编译器在初始化变量是不会自动把变量赋0.
2. 在设置SCL电平后最好用nop语句延时,保证电平稳定。
3. x虽然是局部变量,但是 return x 是正确的,因为返回的是x的值,而不是x的地址(指针)。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习惯需要培养,但对于该函数来讲,可以不初始化,但不建议如此;
延时的NOP需要看单片机的速度,再考虑是否需要;
返回无问题;

软模拟IIC,估计LZ没明白IIC的时序

网友I:
IIC其实格式都一样,复制过来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