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小数定标问题

楼主(2012-03-26):
Verilog表示小数可采用数的定标来实现。我现在的问题是:
代码里我需要进行数的乘法和加法,所以我把原来8位的输入改为16位输入,即8位表示整数、8位表示小数,现在我想输入还是8位,能不能在代码里添加语句实现16位输入呢?

网友A:
你要知道你做的已经是最底层的了
乘法就是相与和相加了
你想怎么标怎么做都行,你只要清楚每一步的结果代表什么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啊,链接的符就可以做到。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不过我楼上的哥们说的很对。你只要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啊,链接的符就可以做到。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不过我楼上的哥们说的很对。你只要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吧。。
我现在通过对信号分几部分赋值就行了,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不,呵呵~~
之前都没意识到这样,作为初学者实在不是很懂,问题也很幼稚呢。。。
主要现在是实现某个神经网络,是个项目,基础不怎么打好,我就跳着学呢,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