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驱动电缆选什么运放

楼主(2012-03-26):
在用同轴电缆远距离传输高频弱信号时,有资料说可以采用驱动电缆技术,但我在试验时运放自激了(还没加工作信号),好像是运放带容性负载存在问题,有知道的大侠请指导一下,该选哪型运放?

网友A:
注意终端接匹配阻抗,匹配不好会呈现容性或感性(通常为容性)。此外还需考虑源端匹配。

网友B:
建议在同轴电缆的地线终端处对地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

网友C:
理论上是需要计算的,但通常都加51欧姆的匹配电阻,但这根电缆的特性有关系的

楼主:
注意终端接匹配阻抗,匹配不好会呈现容性或感性(通常为容性)。此外还需考虑源端匹配。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源端匹配怎么做?谢谢!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可以传输2000m CVBS信号的运放做的驱动传输电路,需要的话站内给我邮箱,可以参考下。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可以传输2000m CVBS信号的运放做的驱动传输电路,需要的话站内给我邮箱,可以参考下。
引用 网友D:
我的邮箱是ybl1028@163.com,谢谢!

网友E:
小鬼子的驱动电路楼主参考下

楼主:
谢谢各位!等元件买齐就试一下。

网友F:
AD826,AD620等运放规格书有参考电路图,或者上IC供应商网站下载使用指引

楼主:
谢楼上。以前曾经用AD826试过,自激了,估计就是前面几位老师所说的匹配问题,准备换电位器调

网友E:
同轴电缆的电容大约1m是100P,长距离时输入电容对运放的影响很大,
会额外形成个极点,一般可在反馈电阻上并个小电容来抑制振荡

楼主:
我的同轴电缆总电容大概5000P左右

楼主(2012-05-05):
原理性的实验通过了,谢谢各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还得请教一下:原来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采用了两根同轴电缆作平衡传输,如果采用驱动技术,则需增加地线,请问这个地线需要和原来的同轴电缆同轴吗(即双层屏蔽)?如不同轴会不会降低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