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1593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MP1593能做电压反转吗,正电压输入,负电压输出

网友A:
任何Buck IC都可以

楼主:
4# lyjian 能否给一个MP1593电路看考一下?

网友A:
你是要什么参考电路?
参考电路规格书和DEMO板规格书中就有

楼主:
6# lyjian 我下的datasheet里没有负电压输出的的电路图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图,按这个图套MP1593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