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2-03-26):
在使用的时候,按快捷键*进行换层布线,结果不小心按到了小键盘*键上面的Pause/Breake键,然后Altium Designer就定住了,不能做任何操作,不像是死机,电脑的其他功能都很正常。请问Pause/Breake键是不是一个快捷键,怎样让软件推出这样的“假死”呢?昨天强制把软件关了。。。图没有保存。。。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问题,估计是死机了,我重复操作了几次就是没法重现你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你电脑或者软件的问题,我也试了,没死机现象

楼主:
我是在布线的时候,鼠标呈十字状的时候。。。按到Pause/Breake...软件就定住不能用了。。。

网友B:
已验证,没问题,LZ在布线时按大键盘1左边的那个键,也就是ESC下面那个键,会出现应该有的快捷键,无PAUSE。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是软件挂住了。

网友C:
没有此问题

网友D:
**版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