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分压后输入IO口的静态功耗问题

楼主(2012-03-26):
最近使用430时遇到一个问题,为检测某个外部电压信号的存在与否,将这个高于单片机电源引脚电压值的电压(6.5V左右)经过电阻分压,得到低于3.3V的信号后输入到某个I/O口进行高低电平检测,单片机的相应口设置为输入,且单片机电源为稳压的3.3V,分压电阻兆级。被测的外部电压一直保持高,结果在LPM3或LPM4状态下,系统的功耗比预估多出几十微安。为排查问题,做了以下实验:
1. 将单片机对外连接的I/O口的连接断开,输出全部置为0,系统功耗很快就稳定到预估的值附近,说明孤立的单片机自身功耗没有问题。
2. 恢复单片机外围连接,断开单片机电源引脚的PCB走线,串入万用表测量电流,发现静态时多出的几十微安都流入了单片机,说明外围的因素导致单片机自身功耗增加,而不是单纯的外围电路功耗增加。
3. 断开检测外部高电压的分压电阻电路,电流降下去了,看来这是问题所在。

问题是:这具体是什么原因?或者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的其他原因?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否解释一下。
谢先!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测过由分压电阻电路输入MCU的电流呢?楼主具体是哪个器件?

建议在进入LPM3和LPM4的时候先把ADC和参考源关掉

楼主:
MSP430F4152(芯片上打着REV A),分压电阻10M接高电压,5M接地,两电阻之间连I/O,具体流经分压电阻进入MCU的电流没测过(现在手头也暂时没有板子),因为当时测试时发现绝大部分由单片机电源端进入了,所以没再测量I/O口,再者,10M的电阻,6.5V都施加上去也才0.65uA左右吧。

我也试过用测试程序,上电后先停止看门狗,延时一小会儿待32768Hz稳定,接着配置I/O口后直接进入LPM3/4,其他什么外设或内部资源都不用,保持上电复位状态,也不唤醒,结果一样。

所以,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B:
6.5V电源是不是要关断的

网友C:
没有碰到过。留印。没准以后遇到。

网友D:
要看看你的I/O类型,有的设置会使电流回灌,功耗会变大的

楼主:
6.5V电源是不是要关断的
引用 网友B:

不关断的,因为要用I/O口中断监测。
不过,屏蔽该口中断后,还是这样,没有改善。

楼主:
要看看你的I/O类型,有的设置会使电流回灌,功耗会变大的
引用 网友D:

设置为输入,下降沿中断。
也试过在初始化的时候将该口的中断屏蔽不用,效果一样。
不知道硬件上的这样的用法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