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画的电路图 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楼主(2012-03-26):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  有错误了  自己看不出来了  有高手请帮我看看

网友A:
:L,太难了。

网友B:
最好能画上一个lcd插口!

楼主:
有高人吗  多多指导  想有所提高

网友C:
楼主截图吧 你的文件我这里打不开

楼主:
回复7楼  图片太大了  不方便啊  呵呵  我是用protel99se画的  谢谢各位热心人帮忙  谢谢

楼主:
这是我的第二版 希望大家指导 呵呵

楼主:
有高人在吗  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D:
楼主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可以说说啊,把你的疑惑说出来。。。才可以有的放矢

网友E:
贴pdf吧,不是所有人都用protel的

楼主:
好的  我这就制作PDF文件

楼主:
我把电路图做成图片格式 希望大伙多看看 谢谢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电路图  有错误  我自己找不出来了  希望高手们指导指导

楼主:
继电器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

网友F:
20L有图,继电器直接画到图中就是了。你现在用网络标号连接,那GND和VCC/24V到底算谁?!

网友G(2012-05-31):
1N4007起保护作用,为什么的网络标号“GND”和“VCC/24V”在同一个点上呢?电源和地短接了!

网友G:
DS18B20部分的“DQ”引脚应该接上拉电阻

网友G:
心跳灯和通讯灯,画的如此诡异,为啥要串一个二极管在里面,你不觉得很多余吗

网友G:
MS430的晶振Y1,既然采用无源晶振为啥少了两个电容呢!

网友G:
存储芯片位置,"GND"网络也能和电源“3.3V”连接?诡异上电直接GAME OVER!

网友G:
IIC总线和“GND”网络连在一起了!

网友G:
电源管理部分,J9的2脚、1脚和J13的2脚连在一起了,这个跳线没有实在意义

网友G:
原理图中“NetLabel1”标示符不要表示在引脚上,应该用电线延长引脚只有挂上"NetLabel1",具体如看门狗部分的J3的“RST/NMI”标示符

网友G:
DS18B20的VDD和GND接线错误,"GND"网络标号能和VDD连接吗?

网友G:
阀门电路的共模电路查看模拟电路第四册即知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G:
DC和AC电源检测回路是一样的?

网友G:
485和232通信最好采用跳线帽。这样不容易混淆

网友H:
晶振没有电容接地? 怎么振荡的起来呢?

网友I:
我建议你加个电阻,要不然你可能驱动不了啊。具体加哪儿,你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