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c13--15做输出

楼主(2012-03-26):
资料上说PC13--15电流输出不能超过3MA。(3ma是指单个引脚不能超过3ma,还是3个引脚电流总和不能超过3ma.)资料中说PC13--15不能驱动LED等。。。。不知我将LED限流电阻设为1k5,将电流限到1ma,或者2ma是否可以?

网友A:
STM32的手册上没有说"PC13--15电流输出不能超过3MA",而是说为后备区域供电的模拟开关上的电流不能超过3mA,这个3mA电流不单只从PC13~PC15输出,它是所有后备供电区域电路电流消耗的总和。

手册里没有单独说PC13~PC15能够输出多少电流,只说了PC13~PC15作为输出端口时,必须设置为2MHz输出且最大负载不能超过30pF,重要的是不能作为电流源(例如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