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功耗5v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12-03-26):
两节锂电池串联想降压弄个5V出来,输出有50mA就够用了,重点是稳压芯片静态电流要小,有没有uA级的?曾经想过LM2575但其静态电流也要mA级以上吧而且输出到1A了没必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主营:电源管理IC,AXELITE(亚瑟莱特),AME(安茂),中国地区一级总代理。联系电话:0755-82772552-609 程生.

网友B: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如果嫌贵,可以选择台系或者国产LDO
不过功耗可能会稍大点

网友C:
楼上的IC尽管在关闭状态电流<1uA,但工作状态耗电太大,可达100uA。
楼主可以选择HT7550,静态功耗2.5uA

网友B:
对了,LS 提醒了我,满大街的7150 7130  你可以看看,电流50ma的 不过没有使能端。

网友D:
大把。
Holtek、SII等公司就很多uA及的LDO。
国产的有BCD、MD等。MD公司的MD75xx系列(P2P Holtek的HT75xx),静态电流1.6uA左右,比Holtek的还小。

楼主:
谢谢 各位  昨天去了赛格 买了HT7150   话说1块钱一个

网友E:
HT7150,正常是5毛多的批量价格;P
也可以看看SGM2200,有使能脚,静态功耗2uA。

网友F:
静态电流uA级的,我们公司有好几颗,IC原厂,请登录我司网站关注一下BM9x系列的www.boo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