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只用一个8M晶体可以吗?

楼主(2012-03-26):
STM32F103只用一个8M主晶体可以吗(不用32.768K晶体)?不用RTC功能,要用到UART

网友A:
其实, 没有晶体也完全可以, 内部的 HSI 性能也是不错的, 精度也可以,  而且启动时间短.

网友B:
可以的吧,好像也可以设置使用内部的晶振,精确度更高!

网友C:
内部晶振,精确度更高?

那为什么所有STM32用户都外挂的

网友D:
内部晶振,精确度更高?

那为什么所有STM32用户都外挂的
引用 网友C:

STM32没有内部晶振,只有内部RC振荡器,与外部晶振相比,RC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