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PCB,用什么板材.怎样做才好啦?

楼主(2012-03-26):
我要做一块这样的板子,大约10CM*15CM

双面板。底面全是铜片,没有元件,也没有焊盘。
顶层是放贴片元件的。没有线路的,只是把贴片元件的封装放在上面的。有SOP14 SOP20 PLCC64  PLCC100 和BGA  也有SOT23 和一些0603  0805的电阻.
这板子是用于练习焊接的,不是产品来的。
因为练习焊接的人员,把元件焊到板上又拆下来,然后又焊到板上的。重复重复这样的焊接。

要求元件封装的焊盘尽量不会脱铜片就行。

这样用的析子.用什么板材做合适. 或者有没有些更好的方法做这些板?
谢谢.

网友A:
用公司报废的板子就可以了,何必,再好的板子,拆焊几次也是报废了。

楼主:
不行啊.这些板子是学校用的.他们还要进行考证什么的.要用新板做.

网友B:
没有一块板子是经得起来回折腾的
你需要做的是,多做几块。

网友C:
你们学校还培训焊接技术啊,牛叉

板材按普通板板材就可以,谁给弄坏了就算考试没通过,要补考。

网友A:
求其次只能是焊盘内外拉延长线。

网友D:
买那个万用学习板不就好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89396106&

网友B:
FR-4 焊盘外部再弄个铺铜,加强点附着力。只能如此,

网友E:
FR4,加泪滴,覆铜。

网友F:
焊盘两端加过孔,o---=---o

网友G:
找公司的报废板,  如果没有我低价卖一堆给你。    板材 FR4的

楼主:
如果用铝基板做,行不行的?(我没有做过铝基板,不了解)

网友H:
如果是手工焊接多次,焊盘加长一些,上面多打些过孔都没问题,铝基板就别弄了吧,散热快,小一点的芯片也不好焊接,价钱也高

网友A:
铝基板散热太厉害了,生手根本没法焊接或者拆,搞几下焊盘全没有了。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BGA封装的IC  由于脚很密集.不可能全都在顶层报线的.应该很多线都是在下面的层报的.那样不是要在焊盘下留个过孔. 这样会不会做成许多焊盘都会看到一个一个的过孔啊??这们利于焊接加工吗?

网友B:
BGA 过孔是在BGA焊盘于焊盘中间打的过孔。不在焊盘上
除非做盲埋孔,
給学生练习BGA? 哪个学校啊?

楼主:
BGA 是在焊盘于焊盘中间打过孔的?? 这样够位吗?应该不够位置在两脚之间放过孔吧?

网友B:
看你选多大密度的BGA 0.5以上的中间可以打过孔 0.5以下盲孔

楼主:
若在BGA的泪滴焊盘下面放个过孔,然后做埋盲孔.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不会容易脱焊盘???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实践画过后才能深刻了解。

网友I(2012-05-30):
普通的全玻纤板   可以让每个焊盘的网路都为 GND     画完后全敷铜   这样的焊盘才相当的牢固。

网友J:
路过。。留爪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