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楼主(2012-03-26):
想选一款FPGA芯片做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要求是功耗最低。
请问有没有跟SPARTAN XCS05XL差不多的型号?

网友A:
什么叫简单的数据处理?
看你需要的资源了,你可以先试一下XC3S50AN

楼主:
2# dan_xb 谢谢,资源最低端的应该就够用
过去用ALTERA的EP1C3T100C6使用率20%左右

网友B:
建意用spartan6 lX4 or lx9的片子看看,内核电压1.2V,且是新片子,性价比有一定的优势,老片子快停产的,价格不一定便宜。
功耗不是你那么算的,FPGA的功耗分:静态和动态
静态的较小,主要是动态的功耗。
动态功耗三个主要因素影响:资源利用率,工作频率,信号反转率。

网友C:
XC6SLX9吧:)

楼主:
请问Spartan3 有什么适合的芯片么?

网友B:
spartan3是老片子,没有优势,估计都快停产了,强烈建意用spartan6

楼主:
7# Backkom80 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不谢我

楼主:
10# GoldSunMonkey 大榭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