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批量烧写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3-26):
是不是都用STLINK,然后用IAR? 原厂有特殊的烧写软件么?

网友A:
应该有jtag的烧写器吧,一般少些bootloder 都是用jtag的烧写器!

网友B:
对STM8原厂有专用烧写软件STVP。
对STM32原厂有FlashDemo 串口下载软件。

网友C:
找彭总买个批量手持烧录器!!!!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