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431做恒流源,采样电阻功耗太高

楼主(2012-03-26):
(无正文)

网友A:
想做多大电流的?多高电压?多少精度?

网友B:
精密电流源一般就几个mA,电阻功耗怎么会太高?

网友C:
TL431做恒流源不太好,不如用LM317来做。
退一步讲,可以用1.25V的TLV431或者AZ432,这样采样电阻的功率还能减半。

楼主:
TL431做恒流源不太好,不如用LM317来做。
退一步讲,可以用1.25V的TLV431或者AZ432,这样采样电阻的功率还能减半。
引用 网友C:

谢啦,就是想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