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PC104高手请进

楼主(2012-03-26):
想请教一下,根据书上说的:
标准的16位IO操作为3个BCLK周期。在16位IO模式下访问下位机板卡时,主机将在第二个BCLK的下降沿检测NOWS信号,若该信号为0,本次访问将在2个BCLK周期内完成。
但对IOCS16的检测是在第三个BCLK的下降沿,请问如果在第二个BCLK的下降沿已经检测到了NOWS信号为0,那么是否就不会对IOCS16进行检测了?如果不检测了,主板如何能确定这次是一个16位的访问呢?如果检测,到第三个BCLK的下降沿的时候,本次访问早已结束了,那就得提前检测,提前到什么时候呢?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16位的IO"写"访问,主板会在检测IOCS16之前就将数据送至SD0~SD15,此时还没检测IOCS16,那主板又是如何决定送往SD0~15上的数据是16位的还是8位的呢?
找了半天没找到答案,各位神通广大的大大们,请多赐教啊!谢谢!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也是查资料看到说只有SBHE、SA0、IOCS16都为0,数据线上才能真正传输16位数据。而前两者都是对板卡输出的(不由板卡控制的),那么板卡在及时将IOCS16拉低后(向主机表明板卡是16位设备),还需要检测SBHE和SA0吗?这两个信号从主板输出时是由CPU硬件控制还是驱动程序软件控制呢?主板在想下位机板卡传送16位数据的时候,SD0~7和SD8~15是否是同时输出?
如果主板的ISA/PC104接口上只连接了一块板卡,那这块板卡是否有可能一直处于选通状态?一般在主板上是否会有别的硬件资源占用ISA/PC104接口呢?

楼主:
自己顶起,没有人弄过吗?

网友A:
不是没人弄过,而是资料上有的,你没仔细看。我给你份资料,你仔细看上面的时序。

ISA(PC104)总线规范.pdf

楼主:
这份资料我看过不下十遍了,也许我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上面的问题,这里面没找到答案。见笑了。。。

网友A:
汗啊,我看了下资料,觉得资料已经告诉你所有答案了,只是可能你不敢确定而已。

楼主:
我更汗。。。原来我这么笨啊。。。
能否麻烦charrijon大侠耽误些时间帮我把1、2楼的问题解答一下,也许如你所说可能是有些我不能确定。十分感谢!!

网友A:
针对第一个问题,IOCS16是从设备反馈给主板的一个信号,我的理解是这只是通知一声主板目前是16位操作而已,主板可能只是根据这个信号来检测总线是否出错而已,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用途,数据的读写起始和终结肯定还是按照IOR/W信号为主,0WS为辅。
针对第二个问题,16位写操作,是由主板发起的,换句话说是由主板决定发的是16位数据,跟IOCS16没必然联系,主板不需要根据IOCS16来往外写数据。

网友B(2013-08-24):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人弄过,而是资料上有的,你没仔细看。我给你份资料,你仔细看上面的时序。 ...

这方面相关的资料在哪里找得到呢,我还想了解更多些,谢大侠帮忙入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