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没用的通道处理

楼主(2012-03-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有接触过,一般是使用单通道的或者处理器自带的!

网友B:
不大懂,等高手来吧

楼主:
24位的ADC

网友C:
你说的是dac还是还是adc. 为了防止浮动管脚的不确定性,不用的管脚接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具体参数参考手册。

网友D:
具体看手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