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转PCB丢失GND标签

楼主(2012-03-26):
在系统中有普通的地GND和AD芯片的AGND。希望他们只在一点连接。
在转PCB时,GND标签被AGND替代了。请问如何解决? 因为布线规则需要对GND设置18mil的线宽。

网友A:
你这个是重名了,没法,可以先搞个电阻之类的连接,然后在出PCB的时候删除电阻。

网友B:
那样连那你原理图也会报错吧,你原理图各画各的
在PCB中用线连起来就OK了,然后忽略错误提醒,或者NO DRC

楼主:
折腾几天,把板子的外围接插件的pcb生成,自己绘制一直理解不到位。
自动生成的pcb布局,感觉过孔也不是很好。 艰难学习中

楼主:
上面是自动生成pcb布局。芯片周围的过孔太多了。

网友C:
曾经做的pcb版的样子O(∩_∩)O哈哈~强大

网友D:
器件这么少,建议手工布局。
画PCB也是门手艺,手工精心打造的东西才有价值。
不要太依赖自动功能,电脑代替不了人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