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问题

楼主(2012-03-26):
用430单片机的SPI总线通信时,数据口必需得用示波器探头触碰一下才好使,这是怎么回事呢?挺疑惑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在SPI总线的接一个小点的电容,10nF左右!试试看

楼主:
哈哈,谢谢啊, 接了一个电容果然好使了:lol

网友B:
示波器的探头差不多就是一个小电容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加了电容以后可以自动的恢复数据的传输,但无法避免传输失效。也就是说数据传输失效还会出现,只不过能立即恢复,有什么办法能够完全避免数据传输失效的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线很长?稍微降低点时钟速度吧

网友D:
哈哈,谢谢啊, 接了一个电容果然好使了:lol
引用 楼主:

头一次听说。为什么加了电容就好使了?

网友E:
10NF大了吧,往小了调调

网友F:
示波器探棒是有容抗的 一般10pf左右(500MHz的). 我觉得10nf好像有点大了 弄个几十pf看看是否也可以了

你的总线速率太高 或者走线实在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