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660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2-03-26):
想用HT7660把+5V转成-5v/900mA,请问HT7660的输出电流是多大呀,有可以代替的芯片吗?

网友A:
根本不行,7660,输出电压不到-5v,电流9毫安还差不多。

网友B:
7660不合适,电流很小的
用美信的这颗试试

网友C:
HT7660
VDD:3V-12V
Voltage:vdd`-vdd
output current 20mA
standby current 80uA
package:8sop/dip

网友C:
个人做合泰的,你要的要求达不到,HT在这一块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