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V的直流电能直接在导线中传输吗

楼主(2012-03-26):
各位高手,70V的直流电能直接在导线中传输吗?有什么影响吗?
或者必须是用SMA线啊 多谢~~~

网友A:
70V又不是什么高压电,怎么不能直接在导线中传输?
SMA线是什么线?

网友B:
应该可以吧。70V,又是直流。

网友C:
70V电压 用一般的导线都可以接受, 但是看你电流有多大~ 如果电流大的话要用粗导线

网友D:
人家1000KV的都是直接导线传输呢,电力线,直流

网友E:
开个玩笑,请问LZ什么电压是不能用导线传输的呢???
电线包括屏蔽线,双绞线都有电压电流等级的,满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