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C外部基准电压,求助

楼主(2012-03-26):
ADC外部基准电压是如何选择的?有没有啥条件,是选1.25V还是2.5V,还是?

网友A:
那颗adc,其实关键取决于你对信号的量化精度。比如同一个16bit的ADC,1.25比2.5每一个量化BIT的电压更小

网友B:
基准的选择与传感器输出信号,信号条理(运放)相关联,参考就是ADC的满量程。条理后的信号尽量接近它。高参考电压,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C(2013-12-08):
弱弱问句,能不能选择两者之间,或者说参考电压不稳定影响会是怎样影响输出的

网友D:
应该是有影响的   两者之间  好像是可以调节的   楼主

网友E:
这个取决于你的Ad模块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