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PC104高手请进..

楼主(2012-03-26):
想请教一下,根据书上说的:
1.标准的16位IO操作为3个BCLK周期。在16位IO模式下访问下位机板卡时,主机将在第二个BCLK的下降沿检测NOWS信号,若该信号为0,本次访问将在2个BCLK周期内完成。但对IOCS16的检测是在第三个BCLK的下降沿,请问如果在第二个BCLK的下降沿已经检测到了NOWS信号为0,那么是否就不会对IOCS16进行检测了?如果不检测了,主板如何能确定这次是一个16位的访问呢?如果检测,到第三个BCLK的下降沿的时候,本次访问早已结束了,那就得提前检测,提前到什么时候呢?
2.对于16位的IO"写"访问,主板会在检测IOCS16之前就将数据送至SD0~SD15,此时还没检测IOCS16,那主板又是如何决定送往SD0~15上的数据是16位的还是8位的呢?
3.也是查资料看到说只有SBHE、SA0、IOCS16都为0,数据线上才能真正传输16位数据。而前两者都是对板卡输出的(不由板卡控制的),那么板卡在及时将IOCS16拉低后(向主机表明板卡是16位设备),还需要检测SBHE和SA0吗?这两个信号从主板输出时是由CPU硬件控制还是驱动程序软件控制呢?主板在想下位机板卡传送16位数据的时候,SD0~7和SD8~15是否是同时输出?
如果主板的ISA/PC104接口上只连接了一块板卡,那这块板卡是否有可能一直处于选通状态?一般在主板上是否会有别的硬件资源占用ISA/PC104接口呢?

找了半天没找到答案,各位神通广大的大大们,请多赐教啊!谢谢!

网友A:
虽然是 16 板块, 但也应该支持 8位读写. 所以 16 位板卡应该也需要响应 SBHE和SA0 的信号.
当然上位机会不会进行 8 位读写, 还是看你的驱动程序(或者说上位机控制软件决定的).

楼主:
多谢楼上。能帮忙解答我的其他疑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