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SRAM cy14b104na

楼主(2012-03-26):
我使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NVSRAM CY14B104NA,该芯片据说掉电时数据会自动存储。可是我通过FPGA写入后,断电,再次上电后发现,数据没有被存储。确认程序上没有问题,怀疑是设置问题或者是硬件问题。
设置问题:芯片手册上说是掉电自动存储,上电自动恢复,不需要设置的啊。
硬件问题:芯片手册上有个图是WE和VCC之间连接一个电阻,我没有连,Vcap用的是150uF的电容。
有没有用过的大侠可以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NVSRAM有三种存储方式:自动存储、硬件存储和软件存储;有两种“恢复(RECALL)”操作方式:自动RECALL和软件RECALL。
你用的哪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自动存储和自动RECALL,硬件连接是Vcap连了一个150uF的电容,然后软件上没有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一下datasheet,除了cap以外,还要给WE通过10K欧上拉,你可以看一下第5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到了 但是上拉的含义不是特别理解。。。
另外,auto模式是不是不需要使能什么啊,只要存好了,掉电,再上电,取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看他的原理图是接到了VCC

我没有看到需要时能什么,他说:硬件存储是通过HSB,软件存储通过地址序列,自动存储是默认的,我理解的就是按照datasheet上的原理图接就应该没有问题。
Hardware STORE activated by the HSB; Software STORE activated by an
address sequence; AutoStore on device power-down. The
AutoStore operation is a unique feature of QuantumTrap
technology and is enabled by default on the
CY14B104LA/CY14B104NA

网友A:
另外,你也可以看看13页的时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那我把10K欧上拉接上再试试吧。。。
谢谢斑竹啦

楼主:
10K上拉电阻接上 从现象看更不对了 we一直保持高电平 下不来 数也写不进去了:'(

网友A:
搂主方便坝原理图发上来吗?

楼主:
后来在11脚和17脚之间加了一个10k上拉电阻,也不行,之后就取消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我把Vcap电容换成了150uF.

网友B:
从你的原理图上面看,WE和OE没有加上拉,请加上上拉。然后试试对SRAM的写入,再通过FPGA读出,确认数据已经被正确的写入到RAM里面。如果这一步成功,则说明FPGA与NVSRAM之间的接口时序没有问题。然后再断电,测试FPGA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如果WE和OE都是有FPGA控制,请主意对照数据手册上面的读写时序的要求。4Mbit的芯片,必须要使用68uF以上的电容,原来的47uF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A:
或者你用AN43593建议的 68 µF ± 10试一下。
另外,根据datasheet和应用笔记,WE还是应该上拉的

楼主:
这个周末改了程序和仔细研究了时序,从程序方面木有突破,等尝试了修改硬件后在汇报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拉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是不掉电写进去都读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Datasheet是这样写的:
A pull-up should be placed on WE to hold it inactive during power-up. This
pull-up is effective only if the WE signal is tristate during
power-up. Many MPUs tristate their controls on power-up. This
should be verified when using the pull-up. When the nvSRAM
comes out of power-on-RECALL, the MPU must be active or the
WE held inactive until the MPU comes out of reset.

就是说为了确保上电的时候WE不起作用。当nvSRAM power-on-RECALL时,直到MPU复位后WE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