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帮忙 stm32f207 是不是每个批次都固化了usb bootloder

楼主(2012-03-26):
为什么我的产品 不同的批次 有的不行呢   要是真这样 st 太坑爹了

网友A:
你可以把批次号码记下来,然后通过购买渠道查询,这样可以得到准确地结果。

网友B:
一般来说和芯片的批次没关系。
还有看看DATASHEET的更新时间已经拿到货的批次。是否功能上有变动,或者改进!

请时时刻刻关注ST更新动向

网友A:
记得这个系列刚刚出的时候,前几个批次是没有Bootloader,后来才有的,但哪些批次有、哪些批次没有,要通过经销商查询。

楼主:
批次在哪里标明的? 芯片表面字符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字符打印方式不一样 应该不是一个流水线的 116是批次吗

网友A:
批次在哪里标明的? 芯片表面字符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字符打印方式不一样 应该不是一个流水线的 116是批次吗
引用 楼主:

首先,外包装上有完整的信息;其次,芯片的右下方有部分的信息。

请注意标签上面的最后一行:Please provide the bulk ID for any inquiry.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传照片呢?

再来一次:

网友C:
学习了,等待求解!

楼主:
第一个数字是7 挡住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这个论坛里是否有负责发货的人员,请按照我在2楼的回答操作。

网友D(2012-07-19):
芯片的批次好像是:Bulk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