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激光器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6):
贴图来分析,
最好搞清: 从哪串来的?波形是什么?
这样才好分析,处理。

楼主:
从图中看,脉冲前面的那一段是串扰,分析了一下,可能有三点:(1)由于激光器触发需要MOS管做开关,电源负载突然变小,造成电源抖动;
(2)信号传输线是普通的导线,没做屏蔽,产生辐射;
(3)最大的可能是地线里面存在串扰。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感觉模棱两可。

网友A:
无电路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