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积分反相放大器特性

楼主(2012-03-26):
大家好:

原理图是一个积分反相放大器,我发现接上电容 C2 之后 Vout 和 Vin 之间会有 90 度的相移,

问题:

1. 为什麽会产生 90 度相移?
2. Vout 和 Vin 之间那个超前那个落后?
3. R3 电阻的作用是什麽?我发现有接或是短路输出波形都没什麽变化。

以上希望能和先进们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1.一般来说相位滞后是有的,但不会达到90°,若R2*C2>>1,那么会逼近90°;2.我认为输出滞后于输入;3.一般来说R3等于R1与R2的并联,用于减小偏置电流的影响。以上仅个人看法,望批判

网友B:
C2与R2构成的滤波器fc=1.6k,10K的信号相移差不多就是90度了

网友C:
1、90°的移相是由C2引起的:电容上的电压滞后于电流90°
2、由于是反相积分(运放组成的积分器是反相积分),所以从效果上来看,Vout超前于Vin90°(其实是滞后90°+反相的综合效果)。
3、从理想运放来说,这个R3可以不要,加不加和加多大效果都一样。但现实中的运放总有少许的偏置电流(虽然很微小),设计中为减少这个电流的影响,都力求平衡两个输入端的直流电阻。所以这里选和R2一样大小(由于R1有C1的隔离,无直流通过,不用考虑其分流)。

楼主:
補充一下:

R1 我現在用一個 10K VR 來微調,使 Vin 和 Vout 的振幅相等方便觀察,
附圖是示波器的波形,上面 CH1 是 Vin,下面 CH2 是 Vout,
最左邊的垂直紅色虛線是觸發點,觸發點為 0V,這樣看起來 Vout 是不是超前 Vin?
但好像沒有到 90 度。

另外 R3 我有用可變電阻去調整,發現會影響輸出的直流電平也就是零點的位置,目前阻值調整為 150K,
和 Vin 的直流電平位置差不多,如果 R3 短路接地的話,CH2 的波形會在整個往下拉。

4楼大哥分析的非常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