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处理飞线

楼主(2012-03-26):
使用PROTEL或者AD在画板的时候,尤其是多层板的时候,会有飞线指示同一网络的接线,这本是好事,方便我们画图。但是如果有使用0欧贴片电阻或者贴片的四脚轻触开关作为跳线使用,就会有飞线将两脚连接起来,如果数量较多的话,画完板就会有很多的飞线,飞来飞去的,不利于检查线路。上周就是因为有快板要改模,重新铺铜的时候软件自动把一个过孔弄没了,结果多出来的那根飞线和其他的飞线搅在一起,我没注意到,于是...我惨了...
事后我想了一下,贴片电阻我可以在原理图中画出来赋予两脚不同的网络,但是贴片轻触开关改怎么解决,想了好几天了都不晓得该怎么搞...
求各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A:
0R 电阻本来2边就是不同的网络啊地也应该如此处理
开关,4个脚,是22相通的,相通的2个脚可以联一起。网络怎么会一样呢?
画图最忌讳的就是这样,容易搞错,你最好修改你画原理图的习惯,
跳线2端肯定是不同的网络

楼主:
0R 电阻本来2边就是不同的网络啊地也应该如此处理
开关,4个脚,是22相通的,相通的2个脚可以联一起。网络怎么会一样呢?
画图最忌讳的就是这样,容易搞错,你最好修改你画原理图的习惯,
跳线2端肯定是不同的网络 ...
引用 网友A: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这个习惯的确不好,我会尽快改正。
但是我说的开关,你可能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某些原因,线路走线比较困难,甚至加个过孔都没位置,这个时候我就把原本22相通的2个脚当成一根跳线来使用,在2脚之间过其他线,于是这2脚就不能连接起来了,我就用一条线接到其中一个脚,然后从另外一个脚出来(2脚手动定义为同一网络)。
本来这样做出来的板贴上开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PCB档中,由原理图导出来的网络表肯定只会给这2脚中的一个赋予某一个网络属性,现在我把另外一个脚手动添加了同样的网络,那么2脚之间就会出现一条飞线,这就是困扰我的问题所在。
如果这个脚没有连接到其他元件上,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网络接到这2脚之一的时候就结束了,但是往往开关是以一个开关矩阵的形式出现的,甚至超过36个开关之多。
然后,由于飞线的就近原则,它很可能不是连接在2脚中与之同网络的另外一个脚上,而是飞到另外同网络的地方去了。
这个问题,哎,有点乱...不知道我这样描述大家能不能理解到,文字功底有限...

网友A:
嗯,理解你的意思了
对于按键中的飞线,确实不好处理,我一般的做法是在按键的丝印层画条示意线,这样丝印打开的时候,飞线被覆盖,但是DRC 还是有的,自己知道,忽略即可。

楼主:
如果飞线的方向是从一个脚飞到另外一个脚,画条丝印的确没问题,也正好能覆盖,但是如果关闭丝印显示来检查线路......这个方法我感觉其实就是自己忽悠自己......
而且飞线的就近原则,很可能使飞线飞到旁边更近的元件脚上,这样的话飞线方向就不是直线指向另外一只脚上,难道斜着画一条丝印盖住? ......
轻触开关很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更麻烦了,到处都是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