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 3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2-03-26):
用Pickit 3在两块不同的电路板连接相同芯片时,一个能连接(图1)一个不能连接(图2),但奇怪的是MPLAB检测到在两块板连接时显示的ID号都相同。芯片型号为:PIC18F86J60.

网友A:
你搞啥子哦,看看清楚好不好哦。

1、第一个图是正确的,提示读到了正确的ID号
2、第二个图是提示出错了,意思是目标板应该的ID号为0000000,但实际读到的是00001820,所以不匹配就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怪自己没看懂

网友B(2012-05-15):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