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柔性PCB,要不要铺地的?

楼主(2012-03-26):
两块印制板间距只有8mm,需要做成柔性PCB(是这样叫的吧?)
网上找了好久,为啥没什么资料的?

不知道如何画。我用protell99se画,软连接那部分如何处理?需要注意哪些呢?

网友A:
软连接应该就是裸漏的铜皮吧。。。等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坐等高手,论坛里也找不到类似的问题~~谷歌了很久,有一点点收获。

FPC:柔性PCB

但还是找不到类似如何画PCB部分的。

网友B:
跟画普通PCB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fpc也是同样画一块PCB
交给厂家时让他做成fpc就行了是吧。

网友B:
是的,只是用的材质不一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口部分需要焊接的部分该如何处理呢?     是简单留焊盘(和普通pcb那样,画焊盘),还是不需要焊接的那接口部分是挖空掉。(锯齿状PCB,接口部分只留下焊盘)

不知道这样描述能理解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工艺有什么要求呢?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D:
这个是材料的问题,这个是和PCB制板厂有关系的,设计方面没什么区别,在工艺文件上注明FPC就可以了

一般在板厂里称“软板”,像手机主板大部分是软板。我朋友是做PCB加工的。你设计就按一般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E:
FPC连接一般是用排线,拆个坏掉的手机你会看见的

网友F:
画是一样画,只是在做板的时候要求供应商用什么材质就行了..

网友G:
我做过一次柔性电路板。画法是一样的,两边有接插件。交给厂家加工的时候,告诉他们做成柔性的就行了。

网友H:
还是有区别的,柔性pcb的焊盘是圆的或者是椭圆的,对接确实是个问题,你不妨拆下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H:
还有柔性板的线宽,和线间距都要比普通pcb的大些,你的板子软硬连接处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现在手上没有实物,只有图片,根本看不出是直接焊接的还是用接插件的,

不过据我判断,8mm的间距用接插件不大可能,我断定是用fpc直接焊接在两块印制板上面的,
所以我特别关注的是 如何处理焊接的地方,焊盘之类的,焊盘间距之类的。
如果是直接焊接,我想象不出如何焊接,是像用胶水把两张纸粘起来的方式(用焊锡把上面的一面FPC和下面的pcb的一面焊接起来,)

大家有实物否?借个参考下~~

刚刚想到一种可能,是不是在fpc上 的焊盘是有孔焊盘,然后pcb上是无孔焊盘,这样把fpc叠加在pcb上的时候,往两个上面的焊盘加焊锡,就能焊接在一起了。

网友B:
跟楼上说的差不多吧,把焊盘做大点,孔也做大点,然后用锡连接。

网友I:
FPC上的元件几乎做的都是贴片的,而且元件几乎都在同一面,而且元件区域背面需要补强(就是加厚)增加元件稳定性和减小焊接难度。如果你的软板只是一个连接作用那就不必要用画FPC了,直接用FFC软排线这东西大把的。:)

网友J:
看图中LZ的FPC上面是没有元件的,只是作为排线用,这个还是很好画的。

LZ的问题、疑惑可能更多在于工艺和有什么注意点上,这个你应该多拆些不同的机器看看实物,然后就会有数了。

FPC连接有插接件的,也有焊接的,一般还是建议用标准插接件。
插接件的一般做成当面后面加硬贴膜(建议看实物);
焊接的就如18楼所说,fpc上 的焊盘是有孔焊盘(一般至少2个),然后pcb上是无孔焊盘,然后焊盘搪锡或刷锡膏,烙铁加热即可。

网友J:
也有这样的:
可焊接铜皮位置的薄膜是没有的,所以很好焊接,双重连接可靠性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由于两块印制板之间只有8mm间距,再考虑到之间传输的数据线很多。还是用FPC直接焊接的好,不过得参考下有哪些焊接方式?
晚上把我画好的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哈。

晚上把我画好的传上来。让大家参考参考,我们公司从来没人做过FPC的,我算是第一个了,也没有实物。网上找资料也甚少,或许还是我找的方法不对

网友J:
“两块印制板之间只有8mm间距”其实已经不小了,有很多可用的小型对插的连接件,不一定非要用PFC

网友K:
我想应一样

楼主:
上面的是FPC板子,采用过孔,4外径,3的孔

下面是pcb,4.2*4.2的焊盘,有几个过孔。

这样能焊接吧?

楼主:
画好要连接的线后,不需要铺地吧,铺了地的话,整个fpc的柔性是不是降低了,可能弯不过来了

联系pcb厂商后,说没问题的,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