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买了一批STC11F01,试了N片都无法下载,偶杯具了!

楼主(2012-03-26):
用量不多,每次都只下600片的量(STC11F01),以前一直好好的,今天想起小试一下,结果焊接上去,下载完全没反应,把旧的剩料翻箱倒柜拿出来,吹掉,焊上剩料.一试就下载成功.

心里发毛了,继续试,后来每管都抽一个来试,试了6片了,都不行,下载的时候完全没连接上.但用旧的就行.

STC我用了好几年了,知道下载的注意事项,例如复位脚要悬空着(我这里复位脚要当IO用,所以专门有个电阻让其断开悬空),TX,RX最好不要加上拉,即使加了,也只能加若上拉,太强上拉也会下载失败等.

网友A:
这么奇怪?找coody大虾吧。

然后用标准最小系统+原生串口+STCISP的各个版本试试。。。。:dizzy: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这批U出厂的时候没有给我默认上电复位延迟.所以我*板上上电ISP是不行的,只能靠ISP线供电的方式才能下载~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STC的生产管理上有点疏漏.不同批次内部设置居然是有差别的.这样很容易引起一些设计上的误会!

另外那销售的MM不适合做销售,我急啊,就说了句你妹,结果那销售MM的Q就给我疯狂轰炸,说我没尊重她什么的,还说她上班不是坐着被我骂的,一堆废话,给偶印象很不好!买芯片这么久,还真没看到过这么牛X的销售.买卖IC的,双方本来位置就不会对等,所谓越是做老板,越要装孙子.
下次改版用中颖~反正中颖只贵1分钱~

网友B:
看来楼上是做惯“老板”的。

楼主:
现在是半个老板而已.我的客户面前我也得装孙子,即使他们有时候真的很SB.生意就是这么做,现在供应商一大堆,稍有不爽随便换.只有跟客户的关系很铁的时候,说话才能大声点~
那些还想着买卖双方刚开始就能相互对等的,只能老实地打工了~

网友C:
不过这是一个笑贫不笑**的社会,同情LZ!

网友D:
呵呵 楼主关注下新唐的MCU,不管是Cortex-M0系列还是51系列,性价格比都非常不错,比如新出来的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N79E815AT,N79E814AT,N79E813AT,N79E8132AS16,最便宜的不超过2元。
⑴概述:N79E815A/814A/813A/8132A 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4T 模式),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815A/814A/813A/8132A 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 ◆N79E815A/814A/813A/8132A 内存程序空间分别为 16K/8K/4K 字节的APROM,4K字节的数据内存及2K 字节的 LDROM,256字节的直接和间接RAM, 256 字节MOVX RAM;25个可位寻址的 I/O口;[1] N79E815 , 数据和 APROM 共享16k字节空间。 ★两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 8-通道多路10-位 A/D 转换器; 4-通道10-位 PWM;三个串行接口分别为一个SPI, 一个 I2C和一个增强型串口; 2-级 BOD电压检测/复位, 低压检测/复位(LVR) 和上电复位 (POR)。 ◆N79E815A/814A/813A/8132A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最高精度偏差仅±1%. 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一旦代码确定,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码保护自己的代码。 ▲N79E81XA 微控制器系列,工业规格, 宽电压2.4-5.5V操作, 内建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与非易失性闪存存储器, 广泛应用于通用控制领域,DC/BLDC 电机驱动系统和家电应用.

网友E(2012-07-01):
另外那销售的MM不适合做销售,我急啊,就说了句你妹,结果那销售MM的Q就给我疯狂轰炸。

你得知道那销售mm也只是个打工的,人家没必要装孙子。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敢问楼主 说你妹的时候 有没有加上动词啊?:lol另外,用中颖的片子的话,我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做中颖的我们比较有优势,如果离顺德比较近的话,咱们可以约个时间见个面多聊聊。我的电话13600321220  QQ879545747

网友H:
我们也在评估STC51用在一个小产品上

网友I(2012-08-11):
STC是家族式的发展。当然了。销售也把自己当老板看的。当然是爷了。
你吼她。你妹。她没骂你。你就烧高香了。
二年前,打STC公司电话订购产品。他们还客气。
现在生意做大了。口气越来越牛X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用TOPWIN6下载STC10F04后,再焊到线路板上程序能正常运行,但用STC官方的ISP下载软件进行更改程序就改不了了,TOPWIN6下载时的配置和STC-ISP下载时配置是一样的

楼主说的ISP供电方式到底怎样?不怎么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K:
低成本产品可以考虑用STC,毕竟他便宜。不过如果你的产品是在工控上或者涉及到人生安全的,最好不要用它,从他的数据手册上就可以看出,STC很不规范,关键的电气特性曲线都没有。期望我们国产的IC不断进步。

网友L:
不能退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