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 cache中的数据会flush掉 中断结束 很浪费的

楼主(2012-03-26):
就是有个问题 如果发生中断 cache中的数据会flush掉 中断结束 再把数据缓存回cache很浪费的 今天面试的人说 硬件上加一个东西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加什么呢?

网友A:
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中断, 不应该 Flush Cache.
通常象 DMA 之类不通过CPU 更改 ram 数据后, 会给 CPU Fluch Cache 的请求.

楼主:
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中断, 不应该 Flush Cache.
通常象 DMA 之类不通过CPU 更改 ram 数据后, 会给 CPU Fluch Cache 的请求.
引用 网友A:

中断代码都不用cache来加速 岂不是很浪费啊

网友A:
中断代码 应该用 cache 来加速吧

楼主:
那加上什么硬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加外部存储器,中断的时候存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