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的GEL问题

楼主(2012-03-26):
大家好,最近用DSP28335跑一些例程,例程本身应该没问题,但是会出现如下错误,希望哪位可以帮帮忙,谢谢。另外,刚注册,没多少分……
C28xx: GEL: Warning loading file 'D:\ccs4.2\ccsv4\emulation\gel\f28335.gel', line 115: the function 'GEL_OpenWindow' is not supported.
C28xx: GEL: Warning loading file 'D:\ccs4.2\ccsv4\emulation\gel\f28335.gel', line 124: the function 'GEL_CloseWindow' is not supported.
C28xx: GEL Output: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File is not available

网友A:
帮顶吧。菜鸟不太懂,

网友B: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关系的,我编译下载仿真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D(2013-04-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楼主现在搞懂了没?能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E:
可以打开gel看下函数么,解决不了,就从网上找一个gel替换应该可以使用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G(2013-05-26):
这是正常的,CCS新版本中不支持这几个GEL命令,具体可以看CCS-->help

网友H(2014-02-14):
解决了没有啊!我最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郁闷……需要换一个.gel文件吗?!!

网友I(2015-07-23):
引用 网友G:
这是正常的,CCS新版本中不支持这几个GEL命令,具体可以看CCS-->help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后续没法做,电脑和板子没有连接?没办法下载程序?

网友I: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