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26):
请问,我这个驱动电路是不是有点问题?管子的导通损耗有些大,但是我板子上只有5V电源,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用P-MOS?

网友A:
R22减小10倍,
用阀值低的NMOS
没办法就用PMOS

网友B:
电源才 5V PMOS 也解决不了问题.
用阀值低的 NMOS 才能解决问题.

只要不是 PWM 控制, R22减小影响不大了.

网友C:
有必要用光藕吗?

网友D:
用N-MOS才行,以前碰到过这样子的问题,那次是用3.3的IO口控制一个继电器,规定只用用5V电压,不过最终选用Nmos搞定

网友E:
驱动速度慢,或者FET没饱和

网友F:
光耦两边怎么共地了~
R22移到N MOS G极那边,选择P MOS管也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在某个Vgs下的低导通电阻Rds。
vishay的选型页面做的很好,可以去看下http://www.vishay.com/mosfets/ 可以根据封装或者电压来选型,然后安装从小到大排列各个Vgs下的Rds。
另外如果5V电源内阻过大的话,而MOS管导通后电流较大的话,5V输出也许就达不到5V了。然后再给光耦Uce和R22分下电压,Vgs就更加小了,内阻过大就发热了

网友G:
有必要用光藕吗?
引用 网友C:

同意四楼,MOSFET属于电压驱动,用光耦驱动多此一举

网友G:
再细看下,带个小电机,干嘛用MOS管,电流有几十个A?我看最多一个低边开关就OK了,Vgs也低,MCU的高电平足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