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怎么与单片机相连

楼主(2012-03-26):
买了一个16×64的点阵屏想做一个显示屏  可是怎么和单片机相连啊  求高手指点

楼主:
高手啊  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下你的接口文档,有SPI的,也有并口的,

网友A:
另若其上无控制器,则一般为并口的,注意,大部分并口单阵屏是地址线、数据线复用的,先发命令,再发数据。

网友B:
你可以使用74hc154来实现译码,数据口可以使用74HC373来实现所存和驱动

网友C:
如果是买的标准显示单元板,行扫描通常是两片HC138译码,构成16行。
列扫描通常是8片HC595构成64列,与单片机连接,只要用7个IO口就够了,然后就行动态LED灯的扫描程序,如果有12时钟周期的51,估计程序要优化才能不闪烁。

网友C:
可以搜一下,51单片机LED屏控制技术,有本书是专门介绍这个技术的,以讲解VR3074高速单片机吧。

网友D:
以前玩过点阵,用的是595和154,当然还要 三极管 放大

网友D:
要省IO 口 的话 全部用595好了

网友E:
要看屏背板上用的驱动IC是什么的,595 138前两天刚驱过,如果需要可以提供

网友F(2014-11-20):
引用 网友E:
要看屏背板上用的驱动IC是什么的,595 138前两天刚驱过,如果需要可以提供

你好,大神,我们老师布置了一个小项目,需要你的595和138的驱动资料。我的qq邮箱1453067582@qq.com。麻烦了

网友G:
看手册,一般用595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