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soc在电容屏上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2-03-26):
求教psoc在电容屏上有什么优势

网友A:
现在很厉害的

网友B:
TrueTouch 可提供市场上无人能及的领先功能。 我们将会向您提供无与伦比的显示屏和充电器噪声保护。 赛普拉斯是唯一一家研发出单层传感器的公司,该传感器的性能堪比双层传感器,但其成本和厚度却只有双层传感器的一半。 此外,由于我们可在同一芯片上提供电容式自感应及互感应的独特能力,因此我们可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先进功能,例如全面防水、1 毫米手写笔支持和悬停功能。
SLIM®
    Single-Layer Independent Multitouch Sensor for screens up to 4.5” Slashes manufacturing cost with only one ITO layer and no bridges Works with sensor-on-lens & display integrated stackups for the thinnest designs yet
  • No bezel required for borderless designs
Display Armor™
    专为消除显示噪声而研发。 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检测并中和噪声
  • 首款内置硬件解决方案 - 无需气隙或屏蔽
Charger Armor™
    无与伦比的抗噪声能力 - 高达 95 Vpp 可提高信噪比、减少误动作。
  • 在使用噪声严重的第三方充电器时,可显著提高性能
单层传感器
    能够以电阻式触摸屏的价格实现电容式触摸屏的性能 理想用于功能手机和其他低成本设备
  • 赛普拉斯独家解决方案
防水
    可使用潮湿或出汗的手指触摸 触摸屏不会受到其表面上水的影响
  • 目前使用 TrueTouch 生产的设备均严格符合 IP-67 防护等级的防水标准
1 毫米手写笔支持
    支持纤细的电阻式手写笔 可感应小至 1 毫米的点
  • 改善了手写捕捉和便携性;更容易完成精细任务或导航
悬停
    可感应和跟踪触摸屏表面上的手指悬停 可有效区分悬停和直接输入
  • 从而为三维显示、游戏和更多应用中的用户界面开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