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理论

楼主(2012-03-26):
请教达人,对于可简化为一原一次的反激变压器而言,可以有所谓的“安匝数平衡”,即Np*Ip=Ns*Is,那么对于

一原多次的反激变压器,又是怎么样的?《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 第三版 P73中有一句:

"当次级有几个绕组同时导通时,则所有次级的安匝数之和 和 初级安匝数 守恒。" 也就是说,比如对一原2次的反激变压器,有  Np*Ip=Ns1*Is1+Ns2*Is2 ,那么为什么呢? 谁能给出个理论过程,谢谢

网友A:
理解好像挺容易
推导,好像就很难下手了
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B:
我认为从能量守恒(暂不考虑损耗)考虑

网友C:
赵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2.3节有详细介绍,自己查阅

楼主:
赵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2.3节有详细介绍,自己查阅
引用 网友C:

反激变压器 与 这普通的变压器 不一样, 你能给推导一下么

网友C:
不会唉:$
俺是搞应用的,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所以一向都是直接拿别人的成果结论来做事的。。。

你看一下用Φ=μAlNI不能突变能否推出来。。。

6# 122013137

楼主:
不会唉:$
俺是搞应用的,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所以一向都是直接拿别人的成果结论来做事的。。。

你看一下用Φ=μAlNI不能突变能否推出来。。。

6# 122013137  ...
引用 网友C:

- =。。。。。。 所以我怀疑书上这句话是不是对的,,,

网友C:
:funk: 9# 122013137

网友D:
安培环路定律-->磁势平衡, 限于理想变压器, 现实变压器的初级需要考虑励磁电流及铁损电流分量

楼主:
安培环路定律-->磁势平衡, 限于理想变压器, 现实变压器的初级需要考虑励磁电流及铁损电流分量
引用 网友D:

蚂蚁大侠, 假定是理想的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多次级结构下的 初次级电流关系?  能具体的说下  Np*Ip=Ns1*Is1+Ns2*Is2 是否正确,为什么?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 好像是 针对DCM,利用能量守恒, 电感能量E=0.5*L*I^2,得到的是
(Np*Ip)^2=(Ns1*Is1)^2+(Ns2*Is2)^2,那么这又如何~?  谢谢

网友D:
Np*Ip=Ns1*Is1+Ns2*Is2正确

至于(Np*Ip)^2=(Ns1*Is1)^2+(Ns2*Is2)^2 这个不对

安匝平衡就是磁势平衡,次级的安匝数与初级安匝数要等,次级有多少组,加起来就行了,初级是你的工资,房租,大米,及各种开支就是你的次级

楼主:
Np*Ip=Ns1*Is1+Ns2*Is2正确

至于(Np*Ip)^2=(Ns1*Is1)^2+(Ns2*Is2)^2 这个不对

安匝平衡就是磁势平衡,次级的安匝数与初级安匝数要等,次级有多少组,加起来就行了,初级是你的工资,房租,大米,及各种开支就是你 ...
引用 网友D:

蚂蚁大师, “安匝平衡就是磁势平衡” ,请问怎么推导出 Np*Ip=Ns1*Is1+Ns2*Is2

楼主:
Np*Ip=Ns1*Is1+Ns2*Is2正确

至于(Np*Ip)^2=(Ns1*Is1)^2+(Ns2*Is2)^2 这个不对

安匝平衡就是磁势平衡,次级的安匝数与初级安匝数要等,次级有多少组,加起来就行了,初级是你的工资,房租,大米,及各种开支就是你 ...
引用 网友D:

磁势平衡 的概念不是来自于 两边同时开启的普通变压器么,而这是反激变压器 不同步啊

网友D:
不管普通变压器还是反激变压器,统统要分解成励磁电感和理想变压器来看。只不过前者工作于正程,后者工作于逆程。

过去,我认可“反激变压器不是变压器,是耦合电感”的说法,随着了解的深入,俺反对这种说法。

网友E:
磁路和电路啊

楼主:
不管普通变压器还是反激变压器,统统要分解成励磁电感和理想变压器来看。只不过前者工作于正程,后者工作于逆程。

过去,我认可“反激变压器不是变压器,是耦合电感”的说法,随着了解的深入,俺反对这种说法。 ...
引用 网友D:

那么 反激变压器 如何作为理想变压器看待?

网友D:
反激,就是在BUCK-BOOST的储能电感上,并一个理想变压器。
故,反激变压器,由BUCK-BOOST电感与理想变压器并联工作

网友D:
这是人们不经意间实现的最简单的磁集成技术

楼主:
反激,就是在BUCK-BOOST的储能电感上,并一个理想变压器。
故,反激变压器,由BUCK-BOOST电感与理想变压器并联工作
引用 网友D:

想起 蚂蚁大侠 以前弄过一个 BUCK-BOOST 帖子 ,我去翻翻

楼主:
安培环路定律-->磁势平衡, 限于理想变压器, 现实变压器的初级需要考虑励磁电流及铁损电流分量
引用 网友D:

蚂蚁大侠。 是不是这样:
对反激变压器, 输入能量 过程 与传输能量过程的 磁场强度H变化一样,且环路也一样,故利用安培环路定律, 有 输入能量 过程的安匝数 与传输能量过程的安匝数 一样, 由此得到
两种过程的安匝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