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中modelsim后仿过不了,怎么直接定位问题?

楼主(2012-03-26):
刚学FPGA不久,最近在ISE 10.1下写个小模块,modelsim做仿真的时候,前仿看时序关系都还不错符合要求,但是后仿基本就没信号出来,想请教大家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定位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有不可综合的语句在,后仿真(即综合后仿真),一些不综合的语句综合器会被忽略了。

楼主:
可以肯定地说是没有不可综合的语句的,谢谢

网友B:
从源头一点一点的找。
从输入开始,看是什么产生了不确定态。

楼主:
看了后仿的时序图,应该是地址线以及相应的负脉冲WRn信号,我写的这个模块是个SPI模块,DSP通过EMIF来控制FPGA中的SPI模块来实现AD采集的功能,我想通过WRn这个负脉冲来产生SPI的SS信号,从后仿看来,从系统复位之后到WRn负脉冲的产生,SS信号有一段是不确定的,导致后面没有信号产生。这个问题困扰很久,所以拿上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B:
那你就找为什么SS有一段不确定。

网友C:
等看结果。刚没想明白。:L

网友B:
有结果么??

楼主:
呵呵,难得大家这么关注,结果就是仿真代码复位后,地址线没有赋相应的值,比如16‘h0000;还有我直接拿操作这段地址产生的负脉冲WRn信号作为复位信号也达到相应的效果。谢谢大家

网友B:
:)帮助每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