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中CMP模块的问题说明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27):
在拥有LimitedType E 模拟模块的PSoC1芯片中(CY8C21x45, CY8C22x45, CY8C28x13, CY8C28x45, CY8C28x52等),可以使用一种结构简单的CMP比较器模块。此模块结构简单,只需设置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就可以利用其输出来触发其他模块或AnalogColumn 中断。

问题源于想使用CMP的输出来使能PWM模块,于是设置正向输入连接P0[4]脚,反向输入连接VBG =1.3V.P0[4]输入大于1.3V的电压,CMP输出高电平使能PWM (CMP输出连接PWMenable)。测试后发现PWM无反应,多次尝试后发现了问题,如下图:

CMP模块只能放置在ACE0x位置,当放置在ACE00时,输出显示连接“标签0

”;放置在ACE01时,输出连接“标签1”。开始以为标签0/标签1” 代表ComparatorBus Output0/ Comparator Bus Output0. 后来发现不然。标签0其实和ComparatorBus Output 2

是连接在一起的,标签1ComparatorBus Output 3连接在一起。所以只要将Comparator Bus Output 2ComparatorBus Output 3路由到PWMenable端就可以触发成功了。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此模块务必注意,不要被CMP输出的标签名干扰。

网友A:
相信很多初学者都喜欢这种帖子

网友B:
感觉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C:
真是短小精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