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程序实现问题,诡异的报错~

楼主(2012-03-27):
TI, TE, AN, ck, ST
100MHz的输入时钟,经过clock wizard分频一个50MHz的,然后输出到3个IO上供给印制板调试用。HDL顶层文件中定义了3个输出量test、fs_adclk、xw_adclk,利用中间信号f_50MHz分别给3个输出量,综合没问题,实现的时候报错了:
ERROR:Place:1205 - This design contains a global buffer instance,
   <gen_freq1/clkout3_buf>, driving the net, <xw_adclk_OBUF>, that is driving
   the following (first 30) non-clock load pins off chip.
   < PIN: test.O; >
   < PIN: fs_adclk.O; >
   < PIN: xw_adclk.O; >
   This design practice, in Spartan-6, can lead to an unroutable situation due
   to limitations in the global routing. If the design does route there may be
   excessive delay or skew on this ne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a Clock
   Forwarding technique to create a reliable and repeatable low skew solution:
   instantiate an ODDR2 component; tie the .D0 pin to Logic1; tie the .D1 pin to
   Logic0; tie the clock net to be forwarded to .C0; tie the inverted clock to
   .C1. If you wish to override this recommendatio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given below) in the .ucf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and allow your design to continue. Although the net
   may still not route, you will be able to analyze the failure in FPGA_Editor.
   < PIN "gen_freq1/clkout3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

以下是芯片型号和软件:
spartan-6: xc6sl150
ISE  version : 13.3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PIN "gen_freq1/clkout3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将这句写入.ucf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实现都没报错,但是JTAG调试时,3个管脚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A:
chipscope捕信号看的,还是说用外接示波器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外接示波器。

网友A:
用chipscope捕下输出端口的信号看看是不是有信号输出,来确定是片内问题还是片外问题。chipscope的采样时钟要100M,是输出信号50M的两倍,这样可以看到方波这个波形,否则采样时钟50M,被采信号50M,看到的要么是0,要么是1。

网友B:
这个你仔细看一下错误报告吧,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要输出时钟,用ODDR2这个原语输出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会用ODDR2这个原语输出出去:'( ,示范下吧。

网友A:
ODDR2 #(
      .DDR_ALIGNMENT("NONE"), // Sets output alignment to "NONE", "C0" or "C1"
      .INIT(1'b0),    // Sets initial state of the Q output to 1'b0 or 1'b1
      .SRTYPE("SYNC") // Specifies "SYNC" or "ASYNC" set/reset
   ) ODDR2_inst (
      .Q(Q),   // 1-bit DDR output data
      .C0(C0),   // 1-bit clock input
      .C1(C1),   // 1-bit clock input
      .CE(CE),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0(D0),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0)
      .D1(D1),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1)
      .R(R),   // 1-bit reset input
      .S(S)    // 1-bit set inpu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是用chipscope捕获AD采集的信号是否进到FPGA,100M的时钟在chipscope中是灰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我想要实现的目的,用ODDR2原语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是用chipscope捕获AD采集的信号是否进到FPGA,100M的时钟在chipscope中是灰色的。
引用 楼主:

灰的?

网友C:
这个你仔细看一下错误报告吧,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要输出时钟,用ODDR2这个原语输出出去
引用 网友B:
是的:)应该如此:)

网友C:
他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案。看下报错的内容即可。

网友B:
提示是这样的:
instantiate an ODDR2 component;
tie the .D0 pin to Logic1;
tie the .D1 pin to Logic0;
tie the clock net to be forwarded to .C0;
tie the inverted clock to .C1

所以应该写成:
ODDR2 #(
      .DDR_ALIGNMENT("NONE"), // Sets output alignment to "NONE", "C0" or "C1"
      .INIT(1'b0),    // Sets initial state of the Q output to 1'b0 or 1'b1
      .SRTYPE("SYNC") // Specifies "SYNC" or "ASYNC" set/reset
   ) ODDR2_inst (
      .Q(fs_adclk),   // 1-bit DDR output data
      .C0(clk50),   // 1-bit clock input
      .C1(~clk50),   // 1-bit clock input
      .CE(1'b1),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0(1'b1),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0)
      .D1(1'b0),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1)
      .R(1'b0),   // 1-bit reset input
      .S(1'b0)    // 1-bit set input
   );

网友D:
留印的学习的干活,怕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他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案。看下报错的内容即可。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用VHDL写的,Verilog语言不太会。ODDR2原语也不能直接放在顶层文件吧。

楼主:
灰的?
引用 网友A:
恩,是灰色的,分频出来的信号倒是可用的。我改了下程序,管脚上除了时钟输出不出来,高低电平都是没问题的。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先收着。

网友C:
提示是这样的:
instantiate an ODDR2 component;
tie the .D0 pin to Logic1;
tie the .D1 pin to Logic0;
tie the clock net to be forwarded to .C0;
tie the inverted clock to .C1

所以应该写成:
ODDR2 # ...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E:
路过,
学习喽怕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他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案。看下报错的内容即可。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用VHDL写的,ODDR原语是Verilog的,在顶层文件中应该不能综合。猴哥,帮帮忙,怎么办才好。建一个VHDL module输出50MHz的时钟貌似也不行......

楼主(2012-06-03):
问题解决了,是RST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是RST的问题。谢谢各位
引用 楼主:
把解决的问题方法写一写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猴哥真是务实啊,呵呵。这帖子这么长时间了还关注。是这FPGA的nreset的输入有问题,复位信号有reset和nreset两种,选对了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猴哥真是务实啊,呵呵。这帖子这么长时间了还关注。是这FPGA的nreset的输入有问题,复位信号有reset和nreset两种,选对了就行了。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必须的。我们都是技术出身嘛。

网友F:
来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