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0MS扫描标志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接触PIC不久,有些问题和以前的单片机不太一样。先放码,说问题。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16f690.h>
/*define data */
#define  led_on()  (RB7=0)
#define  led_off() (RB7=1)
#define  led_flash() (RB7=!RB7)
/*define idata*/
unsigned char time_10ms_flag,API_mode,time_100ms,display_flag;
unsigned int short_time,middle_time,long_time;
unsigned char short_cnt,middle_cnt,long_cnt;
long unsigned int contact_cnt;
/*define fuction */
void init_sys(void);
void test_out(unsigned char time_mode);

/*programe*/
main()
{
   init_sys();
   API_mode=short_time_mode;
   while(1)
   {
     test_out(API_mode);
   }
}
//------------------
void init_sys(void)
{
    OSCCON=0b01110101;         //8M int0sc
    OPTION_REG=0b00000101;
    PORTA=0;
    TRISA=0b00001011;
    PORTB=0;
    TRISB=0;       //led is RB7.LOW VOL is on,high vol is off
    PORTC=0;
    TRISC=0;
    T1CON   = 0b00110100;//1/8 fosc
    TMR1H    = 0XF6;
    TMR1L     = 0X3B;    //10ms timer1
    TMR1IF=0;
    TMR1IE=1;
    TMR1ON=1;
    PEIE=1;  ///MUST SET
    GIE=1;

}
//--------------------------
void test_out(unsigned char time_mode)
{
    if(time_10ms_flag==1)
    {
       time_10ms_flag=0;       //定时器扫描放这里LED就一直亮,不知道为什么
       switch(time_mode)
     {
        case short_time_mode:
          short_time++;
    if(short_time<=60)
       {
                             led_off();
    }
    else if(short_time<120)
          {

                          led_on();
    }
             else if(short_time>=120)
             {
                 short_time=0;
                 short_cnt++;
                 contact_cnt++;

                 if(short_cnt==8)
                 {
                   short_cnt=0;
                   API_mode=middle_time_mode ;
                 }
             }
             break;
      case  middle_time_mode:
            middle_time++;
            if(middle_time<=120)
           {

                led_off();
           }
           else if(middle_time<240)
           {

                led_on();
           }
           else if(middle_time>=240)
           {
                middle_time=0;
                middle_cnt++;
                contact_cnt++;

                if(middle_cnt==8)
                {
                   middle_cnt=0;
                   API_mode=long_time_mode;
                }
           }
            break;
      case  long_time_mode:
            long_time++;
            if(long_time<=180)
            {

                led_off();
            }
            else if(long_time<360)
            {

                led_on();
            }
            else if(long_time>=360)
            {
                long_time=0;
                long_cnt++;
                contact_cnt++;

                if(long_cnt==8)
                {
                   long_cnt=0;
                   API_mode=short_time_mode;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1IE&&TMR1IF)
  {
     TMR1IF=0;
     time_10ms_flag=1;
     TMR1H    = 0XF6;
     TMR1L     = 0X3B;

  }
}
以上程序出现10MS扫TEST_OUT函数,LED出现一直亮情况.本来是希望,三种频率闪的
修改MAIN()和TEST_OUT函数就变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main()
{
   init_sys();
   API_mode=short_time_mode;
   while(1)
   {
     if(time_10ms_flag==1)         //当定时标志放主函数就好了
     {
       time_10ms_flag=0;
       test_out(API_mode);
     }
   }
}
void test_out(unsigned char time_mode)
{
   switch(time_mode)
   {
    }
}
这样把10MS定时标志放主函数,再调用就好了。要是把10MS定时标志放子函数就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在别的单片机都好着呢,请高手们解释下

楼主:
#define   short_time_mode  1
#define   middle_time_mode 2
#define   long_time_mode   3 忘加了,上面的程序

网友A:
放马不会有人看的,放羊也不成。

这些都是C语言的基础,和PIC有啥干系呢?

楼主:
如果是纯粹的C语言,这个标志位放哪都没问题的。我怀疑放到子程序,可能有堆栈的问题,所以标志位失效

楼主:
又查了下,我在别的文件里,把标志清了,现在放哪都可以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