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及各位前辈:stm32f417可以用JLINK连接,但是不能下载

楼主(2012-03-27):
刚做了一块stm32f417的测试板,焊上芯片之后发现可以用jlink连接上,但是无法进行下载。下载的时候回出现下面的情况。你的博客里面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我拜读了,现在是从SRAM和flash启动都不行。我用的是IAR。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请选用最新版软件,并正确选择MCU型号。

网友B:
你的u口 好像有问题 换个电脑u口 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jlink 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IAR6.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