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TLP521-2做3.3VDC To 12VDC的电平转换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7):
还不明白,就要去啃书了

楼主:
不应该吧,既然是3.3V转12V的,那就是没有12V,如果有12V还转它干吗呢?

网友B:
不应该吧,既然是3.3V转12V的,那就是没有12V,如果有12V还转它干吗呢?
引用 楼主:

TLP521是光藕,起电隔离作用,自然两端必须各自有其电源。

楼主:
4# HWM 有点不理解,这样还能称为电平转换器吗

网友B:
4# HWM  有点不理解,这样还能称为电平转换器吗
引用 楼主:

严格意义上这不是“电平转换器”,而是两不同电平电源系统间的“桥梁”。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4#HWM,1#你能把它的电路发一下吗?

楼主:
7# yuanjiejun 电路就像2#的一样,不过没有后级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他整的这东西也太简单了,外面包装死死的,拆开就一个光耦和两个电阻,太坑爹了

网友D:
如果没有12VDC,那就是电源了。

通俗上讲,这就是电平转接器

网友E:
逆变、多级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