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lx9 serdes模块使用疑问

楼主(2012-03-27):
spartan6 lx9上光走lvds信号

接收部分按照xilinx官方提供的资料,需要发送端提供差分时钟信号;
请问接收部分一定需要从外部直接接收时钟,还是可以从数据中提取时钟(需要自己来提吗?)。
我参考的是xilinx提供的参考代码,官网下的。
第一下使用ioserdes,不是很熟悉,正在看资料,大家给点提点!

网友A:
留印看结果。

楼主:
貌似大家都没用过IOserdes?官方提供的资料上,都是假设接收时钟边沿与数据变化严格对齐,IOdelay的作用实现了数据的(时钟周期/2)时延,确保接收时钟能正确采集到数据。即IOserdes实现的只是一个串并/并串转换的一个功能,具体的时钟提取还是需要自己从数据当中恢复!我感觉如果我只用到125M的串行速率,这个IOserdes对我的实际没有多大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未理解全面?

网友B:
:L,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C:
貌似大家都没用过IOserdes?官方提供的资料上,都是假设接收时钟边沿与数据变化严格对齐,IOdelay的作用实现了数据的(时钟周期/2)时延,确保接收时钟能正确采集到数据。即IOserdes实现的只是一个串并/并串转换的一 ...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是有随路时钟的。

楼主:
IOserdes应用资料里确实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讲解了时钟,但是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是独立的,数据信号通过光模块传输,那时钟信号呢?oserdes输出的随路时钟有什么用,这是我不懂的地方。请猴哥和大家指点。

网友C:
在图中表明不清楚的地方

楼主:
我主要想问的就是,iserdes的接收时钟从哪里来的?

楼主:
咨询了xilinx的技术支持,确实需要自己设计CDR模块,即时钟恢复模块;目前CDR可以通过PLL锁相环或者是过采样的方法设计,过采样设计倒是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不过看不懂,不太了解原理。代码采用的是空间过采样就是多相位模式,用116M的8个相移时钟恢复155M时钟,有做过的兄弟给点指点。